[STM8]
TLI中断怎么用不了(基于寄存器)

楼主(2013-07-29):
大家看看啊,麻烦分析下,谢谢,小弟才接触到这款芯片

楼主:
int main(void)
{
  /* Infinite loop */

  /*设置内部高速时钟16M为主时钟*/
  Clk_conf();
  LED_conf();
  Set_Led_Off();
  Buttom_conf();
// EnableInterrupt;
  while(1)
  {
       /* 添加你的代码  */
    //if(PD7_In==0)
    {
    // PD0_out=~PD0_out;
   }
  }

}

楼主:
这个是中端处理
void Buttom_conf(void)
{
  //PD_DDR&=0x1f;/*设置数据方向寄存器 1为输出,0为输入*/
  //PD_CR1|=0xe0;/*设置上拉输入*/
  //PD_CR2|=0xe0;/*设置中断*/
  //EXTI_CR1 &= (uint8_t)(~MASK_EXTI_CR1_PDIS);
  //EXTI_CR1 |= (uint8_t)((uint8_t)(0x02) << 6);/*设置为下降沿触发中断*/
  PD_DDR&=0xef;
  PD_CR1|=0x80;
  PD_CR2&=0xef;
  EXTI_CR2=0x00;
  EXTI_CR2 |=0x02;
  PD_CR2 |= 0x80;
}

楼主:
不好意思,我已经处理好了,我把中断给关闭了,糗大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