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请教上电延时复位电路问题

楼主(2013-07-30):
现在想要一个CPU的上电复位芯片,
上电时,芯片能够:首先产生20ms左右的高电平,再产生400ms左右的复位电平,最后保持高电平不变,芯片可以5V或3.3V供电,芯片的外围器件越简单越好,
万分感谢!!!

网友A:
有点奇怪的需求,来个6脚很小的单片机来搞定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有点奇怪的需求,来个6脚很小的单片机来搞定?

2# 方法是可以的

楼主:
我看见一种SOIC8的小芯片可以实现该功能,
该芯片1脚接3.3V电源,8脚接地,7脚输出,
只是在一个电路板上看到,器件没有名称等相关信息。
大家有了解该类芯片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