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FT变换分辨率问题

楼主(2013-07-30):
用Fs=20.48kHz进行采样,采样的点数为1024,所以分辨率为20Hz,在进行测试时输入的正弦波信号的频率为20的整数倍时测量到的值是正确的,但输入信号的频率不是20的整数倍时,测量到的值第一项直流分量的值都不准了,这是什么原因???

网友A(2013-11-17):
这个叫频谱泄漏,有二种方法可以解决:1)加窗口函数,2)跟踪输入信号,始终让取样频率与输入基波成整数倍关糸,可能不适用于全部应用。发生原因是:不是整数倍关糸时,周期廷拓的首尾信号的斜率不相等,也就是不可解析。加窗函数的目的,尽量首尾相接,降低频谱泄漏的程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