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MA问题

楼主(2013-07-30):
ADC采集进行DMA传输,把AD采到的值存入数组中。能否改变DMA,使传输一部分数据后重新从数组的第一个位置存入? 如一个数组buf[64];当DMA传输到数组buf[12]时,能否改变DMA,时数组从buf[0]开始传输?

网友A:
没看明白你要做什么?

网友B:
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了??

网友B:
估计你从新配置DAM应该可以,没试过,但是不了解你为什么要这么去做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估计你从新配置DAM应该可以,没试过,但是不了解你为什么要这么去做??

是为了满足一定条件之后再将AD采集到的值存入数组中。

网友C:
DMA_BufferSize设为12试试,不管数组多少,到12就能从开始设的地址重新开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