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NE555起不了震

楼主(2013-07-30):
用HS1101测湿度。根据他用户手册电路应该是这样
于是我仿真也这样画,照理来说3口输出是一个有周期的脉冲。但是我用示波器没观察到有波形。是哪儿出错了吗?还有一个问题,就是用户手册上的那幅图(第一幅)所标的电阻值,因为阻值买不到

网友A:
楼主   仔细看一下你的示波器是怎么接的   在proteus里不需要接地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