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请问应该怎么将PGA输出的2.5V~0单极性的方波 整成 -5~0的方波

楼主(2013-07-30):
应为我要用TLC04这块芯片,需要这样的TTL电平的方波

网友A:
用附件电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附件电路。

我现在手上只有一些运放,请问用反向放大器能行吗

楼主:
我用仿真试了下可以,但是用OP07搭了个电路,却不行,输出一堆乱七八糟的波形

楼主:
刚再试了下,出来了一个反向的方波,但是边缘不是很陡

网友B:
运放出来的边沿当然是不够陡峭的,楼主用法也错了,应该是当比较器来接。给楼主提供方案:可以用比较器来做,也可以用HCT的TTL兼容门来缓冲一下。

网友A:
   工作于矩形波电路的运放块压摆率和单位增益频宽两参数要求很高,边沿不陡峭就是偏低的表现,更低时就成了三角形波。你手头的运放块要尽量挑高的测试,同时用门电路或施密特整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工作于矩形波电路的运放块压摆率和单位增益频宽两参数要求很高,边沿不陡峭就是偏低的表现,更低时就成 ...

请问有什么比较合适的芯片可以推荐一下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工作于矩形波电路的运放块压摆率和单位增益频宽两参数要求很高,边沿不陡峭就是偏低的表现,更低时就成 ...

OPA37可以吗

网友B:
你信号频率有多高,几十k到几百k的话,393这些比较器可能都可以了,74HCT的门就随便用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信号频率有多高,几十k到几百k的话,393这些比较器可能都可以了,74HCT的门就随便用了。 ...

版主大大,能给个具体电路图吗,信号频率最高是560KHZ就可以了,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几天了

网友C:
看频率再作决定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频率再作决定.

最高650KHZ

网友D:
2.5V对于TTL电平是属于高电平,接成反向的比较器,vin是输入的方波,注意运放要接成双极性的

网友E:
650k的频率很低啊,339,393都可以达到这个要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650k的频率很低啊,339,393都可以达到这个要求。

能告诉我用LM339怎么接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