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请教各位大虾,有关DSP28335同频率不同相位pwm输出问题

楼主(2013-07-30):
我想将ePWM3和ePWM4作为同频率的PWM波输出,但之前错开一个角度。寄存器配置应该没有问题,但是两个相位还是相同。在网上查找说,因为ePWM3和ePWM4不在同一个同步链。请问各位大虾,是这样的么。我在28335的资料里看到,ePWM同步链方案有三种,其中有两种这两个pwm是在同一同步链的。请问如何配置同步链方式呢
寄存器配置如下:
让EPWM3和EPWM4以相同的频率输出,只是前后相位不同,EPWM3主要设置如下(频率为100Hz)
        EPwm3Regs.TBPRD = 18750;
        EPwm3Regs.TBPHS.half.TBPHS = 0;
        EPwm3Regs.TBCTL.bit.CTRMODE = TB_COUNT_UPDOWN;
        EPwm3Regs.TBCTL.bit.PHSEN = TB_DISABLE;
        EPwm3Regs.TBCTL.bit.PRDLD = TB_SHADOW;
        EPwm3Regs.TBCTL.bit.SYNCOSEL =TB_CTR_ZERO;

        EPwm3Regs.TBCTL.bit.HSPCLKDIV = 2;
        EPwm3Regs.TBCTL.bit.CLKDIV = 2;

        EPwm3Regs.CMPA.half.CMPA = 12500;
        EPwm3Regs.CMPB = 6250;
EPWM4的主要设置如下:
        EPwm4Regs.TBPRD = 18750;
        EPwm4Regs.TBPHS.half.TBPHS = 12500;
        EPwm4Regs.TBCTL.bit.CTRMODE = TB_COUNT_UPDOWN;
        EPwm4Regs.TBCTL.bit.PHSEN = TB_ENABLE;               //使能PHASE寄存器
        EPwm4Regs.TBCTL.bit.PRDLD = TB_SHADOW;
        EPwm4Regs.TBCTL.bit.SYNCOSEL = TB_SYNC_IN;

        EPwm4Regs.CMPA.half.CMPA = 12500;
        EPwm4Regs.CMPB = 6250;

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了,自问自答吧。刚才做试验验证了一下,确实ePWM3和ePWM4不是同一个同步链,像我这样的配置是不会产生相位差的。当我换成ePWM4和ePWM5时,按照上面那样配置,输出就正确了。那么,如何让ePWM3和ePWM4输出同频不同相位的PWM波呢,可以这样,将ePWM1设置成同步信号源,ePWM3和ePWM4设置成接受同步信号,并加载相位寄存器。将ePWM3和ePWM4相位寄存器设置的不同,就可以使得ePWM3和ePWM4输出同频不同相位的PWM波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了,自问自答吧。刚才做试验验证了一下,确实ePWM3和ePWM4不是同一个同步链,像我这样的配置是 ...

好样的  就算给别人学习机会

网友B(2014-06-06):
引用 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了,自问自答吧。刚才做试验验证了一下,确实ePWM3和ePWM4不是同一个同步链,像我这样的配置是 ...

但是其他两种方案是一个步链的,能设置成一个步链么

网友C:
我再28027上成功试验了

网友D(2015-08-29):
回答说epwm3和epwm4不是同一个同步链是什么意思,那我想在epwm1和epwm2之间也想设置相差可以么?

网友E(2020-01-09):
那在EPWM1、EPWM2、EPWM3之间相差90度可以吗

网友E:
TBPHS这个寄存器的数是怎么确定的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