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N-bus/DeviceNet] CAN buffer

楼主(2013-07-30):
我用的芯片里面can 的消息buffer有64个,请问设计这么多个有什么用呢?是在需要发消息的时候,用不同的buffer这样可以发得更快么?

网友A:
用不同的buffer这样可以发得更快么?
其实实际总线上的收发速度是一定的. 多个 buffer 可以让软件轻松一些.
多个接收 buffer 可以避免接收处理来不及导致数据包的丢失.
多个发送 buffer 可以在发送的同时准备另一个数据包, 提高软件效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不同的buffer这样可以发得更快么?
其实实际总线上的收发速度是一定的. 多个 buffer 可以让软件轻松一些 ...

谢谢斑竹,懂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