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
请教ua级电流转换为电压

楼主(2013-07-30):
测量氮气浓度,传感器出来信号为直流,最小约为1.6uA,最大约为600uA,要求放大后输出电压为0-5V

楼主:
其实是一种氧气传感器信号,空气中输出信号为最大为460uA,最小为340uA,但在测量是一般为100-10000PPM之间。

网友A:
用运放,楼主搜索电流电压变换电路。

楼主:
3楼能给个思路吗

网友B(点评):
很反感“思路”这个词。

网友C:
按光电信号转换电路就可以啦

楼主:
传感器校准时是在空气中,氧浓度为21%,输出信号为最大460uA,最小为340uA,但在实际测量介质时,氧浓度为100-10000PPM,输出信号则明显不同,比如在10000PPM时,输出信号醉倒为30uA,最小为16uA,在1000ppM时,输出信号最大为3uA,最小为1.6uA,100PPM时,输出信号最小为0.16uA,最大为0.3uA,那么我应该如何将传感器的信号放大到0-5V

楼主:
楼上能详细说明下吗

网友D:
1.电流转换为电压(参考光电转换电路)
2.电压的放大(具体分几级放大取决于你选择的运放)
3.跟随(阻抗的匹配)

这样的电路在模拟技术专区不少的,你仔细找找

网友E:
找高输入阻抗低噪声运放,一般jfet输入

楼主:
8楼的请详细说下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8楼的请详细说下

到技术交流版面,老tyw发的“新年大书包”里面下载《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》,第2章,第1节。

网友F:
这个信号已经比较强了

楼主:
空气中浓度为21%,输出信号最大为600uA,最小为340uA,100PPM则是最大为600/(21x100),100PPM最小为340/(21x100),10000PPM最大输出信号为600/21,最小为340/21,像您说的,是不是需要分档做,还有,测量时如何自动区分在哪个档位,另外每个档位用几级放大合适
.

网友G:
气体传感器的后续运放、电路设计和布板都很重要;
这个行业比较特殊的。
看来你不熟。

楼主:
15楼的能给个好的解决办法吗

网友H:
测量ppm级的浓度,如果在空气中校准,误差会比较大吧。
正如你所说,要达到100ppm的分辨率,AD精度至少是1/2100吧。
不如买5000ppm的标气,所有问题都解决了。

楼主:
即使用标气校准,测量范围在100-10000PPM之间,是不是问题仍然存在?10000PPM信号大小为16-30uA,100PPM信号大小在0.16-0.3uA,跨度同样大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