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自己设计一个简单的音频电路

楼主:
       现想自己设计一个电路,就是能把自己的说话的声音放大后通过喇叭放出来,基本思路就是首先用咪把声音转化成电信号,然后再通过放大IC放大,然后再通过功放驱动喇叭放出来,但是苦于不知用什么型号的IC,用什么型号的功放,用多大的喇叭,原理图怎么设计,IC供电的直流电源怎么实现,能不能请各位前辈先提醒一下,然后我自己画出原理图给前辈确认,自己layout板,自己装配后测试,全部过程我想在论坛里面告诉大家,我想这件事会很有意义,请问哪位能先提醒我一下!做我的导师!谢谢!

网友A(2013-07-30):
386最简单,谷歌搜下,一大堆的图纸

网友B:
虽然不能说“这件事会有意义”,也还是提醒一下好
分2部分,一是“MIC前置放大”增益30~40dB;二是功率放大器部分
具体先网上搜基本电路

网友C:
用什么型号的IC
A:可以用三极管,也可以运放,建议使用后者
用什么型号的功放
A:可以按照大伙的建议,使用386,原因资料多
用多大的喇叭
A:看你需要多大的功率的音频输出,还有功放的驱动限制,建议先搞个0.5W的
原理图怎么设计
A:google,先借鉴别人的设计
IC供电的直流电源怎么实现
A:自己若是没有条件搞到实验室的可调电源的话,就整两块干电池

网友D:
同上,建议LM386,输出功率不太大,一个386足够了,不需要单独的前置放大。

网友E:
自己做着玩的话,什么芯片都不重要啊。

网友F:
边做边学是个好习惯

网友G:
百度一下386的资料就搞定了

网友H:
最最简单的,三极管就可以实现的

网友I:
引用 网友H:
最最简单的,三极管就可以实现的

三极管看着简单可实际不简单哈。弄不好会出噪音打击自信心的,最简单还是觉得TDA2822,都不用计算,几个电容搭上去就好了。

网友J:
“就是能把自己的说话的声音放大后通过喇叭放出来”
用什么喇叭,要多大功率……这些没有明确之前,谈不到“用什么型号的IC,用什么型号的功放”,更谈不到“原理图怎么设计,IC供电的直流电源怎么实现”。
如果没有任何要求,那倒好办,按照6楼建议即可。

网友K:
这应用方式必啸叫啊

楼主:
各位老师,下面的电路图一个是我从LM386里面摘下来的典型应用电路,另外一个图是我自己做的原理图,请指点,我有几个问题要问大家:
1.首先,我做的原理图有没有问题,能实现我在第一楼里面的功能吗?我选的是增益为20倍的电路设计的,不知道合适不合适?请指点!
2.图中的MIC用什么型号的咪头比较好?
3.图中各个元器件取值有没有问题?
4.说明一点,图中的VCC 10V我用就直接用公司的直流电源供电。

网友L:
过来打酱油的,,,

网友M:
:)打酱油,先易后难,先用multisim试试

网友N:
15楼像在演《生化危机》。

楼主:
你好!我开始也想用multisim,但是multims中没有LM386和MIC.能指点一下吗?

楼主:
有高手指点指点吗?maychange,lg2006,你们都是我们的老师,小弟不才,请指点!

楼主:
怎么没有人回复,难道我设计的这个图一点问题都没有?

网友O:
Multisim 里面有MIC和Speaker,Instrument里面找找

楼主:
成功了!只是有点啸叫!个人感觉非常满意!请看图片,谢谢各位的指导!

网友B:
没在意楼主20楼请求
认为偏离顶楼原意,已经全部采用集成化了,还有什么意义呢。也许咱多虑了

看过15楼,C1容量偏小,注意可变电阻接法即可

网友P(2014-01-01):
pam8302a谁用过

网友Q:
用耳机吧,用喇叭会叫的。。。。。

网友R:
引用 楼主:
各位老师,下面的电路图一个是我从LM386里面摘下来的典型应用电路,另外一个图是我自己做的原理图,请指点 ...

1、咪头建议加静态偏置,2、音量电位器错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