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交流侧压敏电阻和电流保险丝的用法

楼主(2013-07-30):
电源电路中,火线和零线两端之间并一个470V压敏电阻,之前会串一个电流保险丝。
一般电流保险丝选择慢断性,是保护电路最大电流的2-3倍,
选择做浪涌实验,浪涌电压慢慢升高,直到压敏电阻击穿烧掉,但电流保险丝完好无损

请问,这种情况正常吗?是不是应该是电流保险丝烧掉?

谢谢

网友A:
压敏电阻属于电压敏感,只能承受瞬间的大电流,不知道你的浪涌电压慢慢升高是什么概念。

网友B:
如果是规范试验,保险不必熔断

网友C:
正常实验压敏是不应该坏的,是不是你选的参数有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压敏电阻属于电压敏感,只能承受瞬间的大电流,不知道你的浪涌电压慢慢升高是什么概念。 ...

做破坏性试验
用浪涌发生器做试验,逐步升高浪涌电压,直到压敏电阻击穿。
所以,我想知道,压敏电阻击穿的时候,电流保险丝是不是应该坏掉

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是规范试验,保险不必熔断

那电流保险丝的作用是什么?
为什么要求,用压敏电阻的地方,之前就要用电流保险丝?
处于什么考虑?

谢谢

网友B:
凡用压敏之处,都可能出现很大电流(即便无有压敏也可能如此)
凡可能有大电流之处,都应避免大的故障电流带来的安全隐患
故此,加若干倍工作电流值之熔丝做最终保护

网友D:
压敏电阻损坏,说明选择的通流能力不足,那个保险丝只是为了保护压敏电阻短路性失效以后,把用电器从电网脱开的。过浪涌时,压敏电阻的损害是会积累的,浪涌久了必坏。楼主按国标里的要求来选择浪涌等级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