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051 + Keil MDK V4.72 无法设置断点

楼主(2013-07-30):
1,软件仿真时,可以设置断点。
2,用STM32F0的discovery套件,改成用硬件仿真,不能设置断点。

各位大虾,这是怎么回事?有哪些可能的原因呢?

网友A:
断点肯定是可以设置的.
STM32F0的discovery套件, 请使用 ST-Link (Deprecated Version) 调试.
而不要用 ST-Link Debugger 调试, 用这个就无法设断点, 至于为什么, 我也不知道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断点肯定是可以设置的.
STM32F0的discovery套件, 请使用 ST-Link (Deprecated Version) 调试.
而不要用 ST- ...

版主,我设置了ST-Link (Deprecated Version)之后,提示错误,没有这个ST-LINKIII-KEIL.dll文件。我到ARM\STlink目录下,真没有发现这个文件,而Tool.ini文件中
TDRV8=STLink\ST-LINKIII-KEIL.dll ("ST-Link (Deprecated Version)")

指明了是需要的。

是我驱动没装对吗?

网友B:
不糊吧,我的MDK4.72可以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糊吧,我的MDK4.72可以啊

大虾,能给我传个ST-LINKIII-KEIL.dll吗?

楼主:
能用了。下载了一个ST-LINKIII-KEIL.dll文件就行了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大虾,能给我传个ST-LINKIII-KEIL.dll吗?

我是用jlink的,你看看官网上面有么?

网友C:
不是很了解   楼主   帮你顶一个  看看别人的意见吧

网友C:
没有帮上你的忙   sorry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是很了解   楼主   帮你顶一个  看看别人的意见吧

已经搞定了。

版主说的对。不能用ST-Link Debugger调试,用这个调试就不能设置断点。

需要使用ST-Link (Deprecated Version) 调试才能设置断点。

然后我又下了个dll文件。就可以了。

网友D(2015-08-16):
引用 楼主:
已经搞定了。

版主说的对。不能用ST-Link Debugger调试,用这个调试就不能设置断点。

您好,请问ST-Link (Deprecated Version) 具体指什么,还有DLL文件下载后放在哪个文件夹,还是用KEIL的面板加载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