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delsim仿真问题

楼主(2013-07-30):
就一个小小的仿真,小弟搞不定啊 愁!
程序已经在QUARTUS内编译通过了,准备在modelsim里仿真,编译不过。modelsim状态栏还有一个“叉”代表什么意思?

网友A:
quartus II可以先使用再申明,而modelsim必须先申明再使用,建议把这个量的申明放在最前面。
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。

楼主:
软件问题,找到了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软件问题,找到了。

快给我分数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