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纤通信(传输人手指压力信号)

楼主(2013-07-30):
各位大侠好:我现在要做一个小的光纤系统,用来传输强磁场环境下的人的手指压力,发送端大体分为:手指压力采集模块、ADC、核心控制模块(CPLD/FPGA)、串并转换模块(SN65LV1023)、电光转换模块(1310nm/1550nm)双向传输的端口,接收端类似,这是初步的设计方案,感觉有点麻烦,而且成本很高,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意见?只需要用光纤传输手指压力信号,并在PC机上显示即可(串口调试串口显示即可),器件可以换,越简单越好,求指点。。

网友A:
有现成的收发模块

网友:
不懂,友情顶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现成的收发模块

我看了一些,体积都过大,版主见过合适的成品吗?给推荐下吧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看了一些,体积都过大,版主见过合适的成品吗?给推荐下吧

要求体积多大

楼主:
最大不要超过150mm*150mm就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求体积多大

最大不要超过150mm*150mm就行

网友B:
能合并的也就是最后两项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最大不要超过150mm*150mm就行

我见过一个200*100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能合并的也就是最后两项。

对,谢谢,我现在已经找到了好几个合适的模块,只需要连接修改下就行

网友C:
0~2M TTL电平的 1x9光模块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