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控制方法] 【连载】一个复杂电机系统的设计思考.

楼主(2013-07-30):
曾经在若干年前, 设计过一个8个步进电机, 能够各自独立动作控制的工控系统.
呵呵这样的系统用在什么地方, 想必不说大家都能猜得出来.
由于芯片性能的限制, 当时用了 5 片 AVR 通过总线系统连接起来, 一个 AVR 作为主控, 接收主机的命令, 并给四个子机发命令. 很庞大和繁琐的方案.
设计中还被 AVR 的一些不足折腾得够呛.

这次应朋友要求, 重新做个方案.

网友A:
据说纺织行业用的步进电机就很多

网友B:
如果有最简单的方法,最好用最简单的方案。

网友C:
愿见其详!

网友D:
你用FPGA好了。

网友D:
用DSP或ARM也行,51也行(100M的那种)。

楼主:
2楼猜得非常准啊
为了保证电机控制, 考虑还是用定时器来产生脉冲. 用捕捉翻转或者 PWM 信号来产生脉冲信号.
定时中断做计数. 这里必须考虑要避免因中断不及响应而引起的脉冲过多输出问题.
打算摒弃原来多个 MCU 的方案. 定时中断和通信中断绞合在一起, 也是导致偶尔技术错误或者通信没有响应的因素.
这样:
哪里去找这么多定时器的 MCU.

网友A:
:lolPWM发脉冲无法计数,进而加减速处理时个问题,虽然脉冲质量很好,定时器采用翻转还是不错的,就几个微秒,一个MCU控制两三个步进还是没什么影响的。没做过纺织方面的控制,只是听别人说起过,前几年做这个的还挣了不少钱,现在行业有些萎缩了

网友A:
C8051F的PCA可以当定时器用,所以总的加起来它有9个定时器。S7-200的脉冲不知道是怎么发送的,可以计数质量也很好,加减速也马马虎虎,但它只能发一路,同时两路脉冲就一塌糊涂

楼主:
C8051F的PCA, 听起来不错哦, 只是 PCA 的频率好象都是一致的.

看看手头的板子, 琢磨了又琢磨. 最后考虑用 STM32F051 来做.
TIM1,2,3,6,14,15,16,17 竟然有 8 个独立的定时器. 还有很多灵活的通信端口, 为什么不用呢?
不过 TIM6 却不能生成脉冲信号输出.
看来只能做出一部分完全独立, 另一部分则用相同的频率了.

楼主:
考虑尽量多地使用定时器.
采用定时中断来实现计数, 并在计数结束时关闭输出, 仔细分析, 决定采用 PWM 方式来参数脉冲, 相对于输出翻转可以减少定时中断的发生频率. 由于定时中断很多, 为了避免过多的中断响应排队, 导致来不及计数而多出脉冲的情况, 定时器输出也使用预装载.
通信方面: 这个 MCU 的串口还是蛮给力的. 使用 485 采用 MODBUS 和上位机相连, 可以通过上位机控制, 发送命令.

网友A:
不需要加减速,还是加减速要求不高?

网友E:
#include <stdio.h>

void zhengzhuan(int x, char *str1);
void fanzhuan(int y,char *str2);
void dingshi(int t,char *str3);
bool Zkaiguan;

void main()
{
        int a1;//起步转的圈数
        int b2;//间距距离圈数
        int c3;//间隔数目
        int d4;//电机2需要转的圈数
        int e5;//电机3需要转的圈数
        int f6;//电机2定时秒
        int g7;//电机3定时秒

        printf("请输入起步转的圈数\n");
        scanf("%d",&a1);
        printf("请输入间距距离圈数\n");
        scanf("%d",&b2);
        printf("请输入间隔数目\n");
        scanf("%d",&c3);
        printf("请输入电机2需要转的圈数\n");
        scanf("%d",&d4);
        printf("请输入电机3需要转的圈数\n");
        scanf("%d",&e5);
        printf("请输入电机2定时秒\n");
        scanf("%d",&f6);
        printf("请输入电机3定时秒\n");
        scanf("%d",&g7);

        Zkaiguan = true;//true为真,false为假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if(Zkaiguan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 b22 = b2;
                for(int p = 1; p <= c3; p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hengzhuan(e5 ,"电机3-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ngshi(g7 ,"电机3-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anzhuan(e5 ,"电机3-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n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hengzhuan(a1 + b2,"电机1-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n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hengzhuan(d4 ,"电机2-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ngshi(f6 ,"电机-2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anzhuan(d4 ,"电机2-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n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anzhuan(a1 + b2,"电机1-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n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B2的值等于%d, p==%d, a1+b2等于%d\n",b2,p,a1+b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2 = b22 * (p + 1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 == c3){Zkaiguan = false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//if1
        }//while
                getchar();
}

void dingshi(int t,char *str3)
{
        printf("\n%s定时%d秒\n",str3,t);
}

void zhengzhuan(int x, char *str1)
{

        for (int i = 1;i <= x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s正转%d次",str1,i);
        }
}

void fanzhuan(int y, char *str2)
{
        for (int i = 1;i <= y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s反转%d次",str2,i);
        }
}

请问下作者能帮我开发出带这种功能的项目么?请问如何可联系到LZ本人呢?

网友E:
这个附件是具体的电机运转流程,请LZ看一下能不能用单片机做出这个项目呢??

楼主:
嗯, 的确, 这个加减速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. 目前虽然并没有提出加减速的问题, 但是我感觉设计中还是要保留加减速的功能.
共享定时器, 就很难处理加减速问题了, 所以尽量考虑独立定时器控制一个电机.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个附件是具体的电机运转流程,请LZ看一下能不能用单片机做出这个项目呢?? ...

您的程序执行了一下, 看就是个序列命令执行的动作.
我觉得并不复杂. 实现应该不是问题.
具体动作控制, 精度, 位置检测, 起动停止, 还有没有校正等方面的问题还得看实际系统要求.
可能有些东西繁琐一些, 但应该不是难题

网友A:
没加减速,那说明哪怕以后考虑加速也要求不苛刻,脉冲频率不会太高,就用pwm发脉冲,质量好,省力,专门用一个高速定时器中断扫描所有的脉冲的沿变化以计数,不过好象还是一块片子完成不了

网友F:
我们现在有一款产品就是使用的三个单片机协同工作来完成的,
PIC的有几款单品啊急可以同步SPI接口工作,做起来效果还不错

网友G:
其实用CPLD是最合适的,加减速也能做,最多加一个cpu

楼主:
也许吧, CPLD, FPGA 对我来说, 有点陌生. 一直没有机会好好地弄一下.
单片机做也不是问题. 就是要考虑中断时间. 特别是这么多定时中断都会响应. 要好好地计算一下时间.
简单编写了一个定时中断函数, 编译下来一看, 居然要 40多条指令. 应该还可用优化一下. 或者把要紧的判断先做, 缩短运行中的中断响应时间消耗.
通信方面考虑通过串口, 用 485 总线搭上 modbus 协议, RTU 方式, 这个有完整的数据包格式和纠错机制, 另外, 有这方面的经验. 见 https://bbs.21ic.com/blog-5782-68401.html
继续...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您的程序执行了一下, 看就是个序列命令执行的动作.
我觉得并不复杂. 实现应该不是问题.
具体动作控制,  ...

请还有个问题问下楼主,望楼主能回答。
86BYG手轮步进电机 额定电压:3.3(V) 额定功率:480W 静力矩12NM ,利用齿轮传动,不知道可以起重多重的物体呢?

楼主:
首先不讨论齿轮传动问题。
可以起重多重的物体, 归根结底,实际上就是考量电机的驱动扭矩。
86BYG 的步进电机, 静力矩12NM 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参数。但这个力矩其实只是个静态自锁定的力矩, 跟驱动力矩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。
据本人经验,根据电机内部绕组的不太,以及驱动器因素,86 的电机输出扭矩可以远远超过这个值的。但不同的电机又差别很大。最后建议还是实际测量一下。
至于最终能起重多重,可以电机输出扭矩*减速比*传动效率/ 重物力臂 这样计算。

网友A:
这个项目应该不太难,但有点繁:lol

楼主:
经过多天的扒电脑. 软件和上位机基本有了雏形.
上一个效果图:

这是串口通信, 和控制板脉冲波形图.
控制板根据串口命令要求的频率和脉冲数, 输出规定要求的脉冲.

网友H:
.............用.51  MCU  应付 步进电机还是很轻松的, 还有其它运算就不知了

分时共用一个 PWM "基准量" 就行了   这个基础量,占用或与其它程序共用一个定时  ,

状态标记,    多路PWM

void Timer0Interrupt(void) interrupt 1
{
    TL0 = 0x9C;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TH0 = 0xFF;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TR0 = 1;        //定时器0开始计时
   pwm++;

}

if(pwm>1000)
{
pwm=0;
len=0;
ren=0;
}

if(lpwm>pwm)//  L =======
{
len=1;
}
else
{
len=0;
}

if(rpwm>pwm)  //  R =======
{
ren=1;
}
else
{
ren=0;
}
}

if(pwm<3)
{
len=0;
ren=0;
} //强制死区   /可以不要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.............用.51  MCU  应付 步进电机还是很轻松的, 还有其它运算就不知了

楼上的程序给出了一个很好的例子.
解决缺乏定时器资源条件下, 软件产生 PWM 信号的方法.
也是我以前采用过的方法.
对于频率不是很高, 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的一个非常简练的解决办法.
TIMER0 可以采用方式 2, 以提高定时器的精度, 简化代码.
感谢楼上的分享.

楼主:
今天调试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. 跟上位机通信会莫名其妙地断开.
为此找一个 IO 口在中断里翻转.

这个图上面是串口接收数据波形, 下面是中断的翻转. 中断响应时间很稳定, 但接收着就莫名其妙地停下了. 通过接收超时检测进去看看, RXNE 没有置位, ORE 溢出错误倒是置位了?! RDR 寄存器值是图上的 0x70, 是不是这个芯片又有 BUG?

网友A:
版主还在调试串口部分哇:lo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版主还在调试串口部分哇

是啊, 折磨人啊, 大有阴沟里翻船的感觉.
经过调试, 发现其实是个软件 BUG. 在这里要还 STM32F051 一个清白.
虽然现在都用 C 编程了, 但发现很多时候, 还需要进入汇编级调试, 才能找到问题

网友I:
不知道LZ有没有用驱动器,如果有的话用51也容易,以下是我的一个应用,我把步进脉冲放在定时中断程序里,同时在里面计数,外部程序控制运行速度和正反转等等,多路的话也就多几段代码,程序也不算太长,应该不会影响程序的正常运行。我也刚用步进电机,以下程序供参考。
void timer0()interrupt 1    //提供定时30微秒及产生步进电机驱动脉冲
{
        Run_Time++;
        Pulse_Timer++;
        if(Motor_Run_Flag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Pulse_Timer<2)Rotate_Pulse=1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otate_Puls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ulse_Timer>Speed_Ban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lse_Time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tor_Step_Coun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Rotate_Pulse=0;
}

网友A:
51的30微秒处理不了几路脉冲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不知道LZ有没有用驱动器,如果有的话用51也容易,以下是我的一个应用,我把步进脉冲放在定时中断程序里,同 ...

思路不错. 不知道用的什么芯片?
要是 30uS 能处理这些问题, 估计非得 1T 的芯片不可了.
另外还缺零位置检查.
给你个小技巧, 如果用
    Rotate_Pulse=!Rotate_Pulse;
可以得到更快的速度.

网友I:
STC的,是用1T的,不过我的时钟才8MHZ,谢谢你的指点,不过我对速度没什么要求,原点检测及速度控制程序在外部。

楼主(2013-09-10):
引用 网友I:
STC的,是用1T的,不过我的时钟才8MHZ,谢谢你的指点,不过我对速度没什么要求,原点检测及速度控制程序在 ...

原点检测及速度控制程序在外部是可以的. 不过原点检测放在外面可能会人为地导致原点检测误差哦.

呀, 我要回复的, 怎么编辑了呢

楼主:
零位置检测放在脉冲中断中, 感觉应该可以达到1脉冲的位置精度.
但最近调试中发现电机动作有回滞现象.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零位置检测放在脉冲中断中, 感觉应该可以达到1脉冲的位置精度.
但最近调试中发现电机动作有回滞现象. ...

楼主还在弄回零哇。估计是机械松动或者传感器频率不够。经常用到丝杠回零,重复精度至少都是±1个脉冲,大多数时候±0.5个脉冲

网友J:
LZ要是有钱又有闲我倒是有两款单片机推荐给你,不过选型始终是第一步,后面的路还长的很.
一个是TI的TIVE TM4C123,6个32bit定时器6个64bit定时器,每个定时器可以拆开成两个用,选择带PWM的型号可以节约更多的定时器资源.
二个是富士通的MB系列CM3单片机.和上面的差不多.
其实这个东西用可编程逻辑器件做,是最划算也最可靠的.

网友K:
8个电机工业应用可以考虑用PLC,方便扩展,从设计到施工时间短

网友L:
一台机器可以考虑用PLC。批量用PLC估计老板不同意

楼主:
TI的TIVE TM4C123, 最近也关注了一下. 的确性能不错. 不过没有开发板, 没有机会试试.

网友M:
这项目 用CPLD就简洁多了。速度杠杠的。

网友N:
这个项目最适合的处理器就是FPGA,用它就简单多啦,最便宜的CYCLONE 4代的EP4CE6E足以胜任,也就30多元,首先速度上绝对没问题,几十路的PWM可以独立工作,而且PWM的精度可以根据需要调节(不一定是8位)

楼主(2013-10-14):
引用 网友N:
这个项目最适合的处理器就是FPGA,用它就简单多啦,最便宜的CYCLONE 4代的EP4CE6E足以胜任,也就30多元,首 ...

是的, 其实后来还做了些功能上的增强. 中断服务的时间拉了很长.
如果用 FPGA 来实现, 就不用担心软件处理引起的脉冲频率上不去的问题了.
不过成本上, FPGA 是没有优势的(在材料成本上).

网友O:
FPGA+AVR  加载启动曲线表 加速度、运行速度、运行步数可控、运行时间可计算。

网友P:
楼主 你的步进电机跑什么曲线呢?

网友P:
还是用DSP或者FPGA好点~

网友Q:
没有具体的了?好吧……

网友R:
不懂,我就要问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楼上还想看下文, 脉冲控制方面算是结束了. 但是电机控制才开始.
因为这些电机怎么动作, 要开放出来, 由用户来说了算.
为此要开发一个用户界面, 由用户来 "编程", 设置电机的动作速度, 行程和时序关系.

网友A(2013-12-07):
引用 楼主:
楼上还想看下文, 脉冲控制方面算是结束了. 但是电机控制才开始.
因为这些电机怎么动作, 要开放出来, 由用户 ...

嗯,有时多个环节的衔接最耗时间

网友S:
对电机痴迷就是没机会玩玩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嗯,有时多个环节的衔接最耗时间

确实如此, 如果要做到实用的东西, 衔接耗时而费力, 效率很低且还会多变.

网友T(2014-03-19):
ST dSPIN啊,多步进电机控制的神器啊。一个主控MCU就行了,通过SPI总线发命令给dSPIN芯片就行了,不用发脉冲,带简单的motion contro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