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啊,神啊,来救我吧。

楼主(2013-07-30):
大家好,最近用ATmage8做了一个电路,已经锁死了一块m8.手头一共两块。不敢瞎来了。

其实我只想设置三点:
1    选择外部8MHz晶振。
2    软件控制看门口狗。
3    2.7V低电压复位。

如此而已。请广大老鸟指导。

网友A:
锁死了一块m8
放心. 只要不设置 RSTDISBL,  就不会锁死.
即使锁死了, 用专业的并行编程器还是可以恢复的

不要求神. 求求自己多花些时间, 好好看看手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锁死了一块m8
放心. 只要不设置 RSTDISBL,  就不会锁死.
即使锁死了, 用专业的并行编程器还是可以恢复的

选外部晶振,又锁死了一块M8

网友A:
是不是外部晶振没有起振呢, 用示波器看看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外部晶振没有起振呢, 用示波器看看呢?

把51单片机的地接到avr的数字地,再把51的XTAL1跟avr的XTAL1相连接,这个时候在读取熔丝位就可以读出来了。
呵呵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把51单片机的地接到avr的数字地,再把51的XTAL1跟avr的XTAL1相连接,这个时候在读取熔丝位就可以读出来了 ...

这样连线再设置一次  有的软件是向导模式设置熔丝位  不建议这样直接配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样连线再设置一次  有的软件是向导模式设置熔丝位  不建议这样直接配置 ...

恩,后来配置好了,因为锁死后可以救活,所以熔丝位也就不可怕了,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恩,后来配置好了,因为锁死后可以救活,所以熔丝位也就不可怕了,

只要不是把复位脚当成IO口配置了   一般都没多大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只要不是把复位脚当成IO口配置了   一般都没多大问题

CKOPT选外部时钟晶振需要设置为0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CKOPT选外部时钟晶振需要设置为0吗?

具体找一下datashee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