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Gd32开发板怎么驱动5V的1604字符液晶?(已经解决)

楼主:
如图

将液晶屏幕的Io与Gd32开发板的P12端子上的  连接如图
然后 Pb 和Pc端口配置为开漏输出
将51的驱动代码移植过来
编译后下载进去  屏幕只有2行方块

问题解决了在3楼,上图,显示屏显示内部RTC时钟

网友A(2013-07-30):
你的电路没有问题,查一下液晶的手册看看驱动电流要多大,适当调整上拉电阻。
如果这个电路在别的系统用过就没问题。

剩下就是软件问题了,只有你自己可以帮你自己了。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,之前是吧液晶的DB0-DB7接在PB0-PB7,代码写好改好端口配置,连接好液晶与开发板
下载程序发现下载不了,后仔细看手册发现PB3和PB4占用JTAG的2根线,于是将液晶的DB0-DB7改接到PB8-PB15
但忘记了改程序中的IO口配置端口,今天仿真看IO口状态才发现没有修改,
害我郁闷几天
特此提醒新手。。
晚上不方便上液晶显示RTC时钟的图片,明天拍照上图

网友B(2013-10-23):
干嘛还用1602呢,替代型号貌似很多了

网友C(2021-06-17):
引用 楼主:
问题解决了,之前是吧液晶的DB0-DB7接在PB0-PB7,代码写好改好端口配置,连接好液晶与开发板
下载程序发现 ...

定义接口代码以及液晶驱动代码楼主能发出来看看么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问题解决了,之前是吧液晶的DB0-DB7接在PB0-PB7,代码写好改好端口配置,连接好液晶与开发板
下载程序发现 ...

我是用的GD32F407ZGT6驱动LG240128-BMDWH6V液晶,用的PF0-7但是无法显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