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删除所有元件

楼主(2013-07-30):
(无正文)

楼主:
求答案啊

网友A:
没图没真相,连使用的啥工具都不知道AD?ALLEGRO? or what?

网友B:
叠在一块好说,直接从原理图更新一下,删除原理图中没有的就好了。因为层叠的话,后来的器件和原有的器件标号是不同的,而且新增的器件标号原理图中也是没有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图没真相,连使用的啥工具都不知道AD?ALLEGRO? or what?

使用的是protel99se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叠在一块好说,直接从原理图更新一下,删除原理图中没有的就好了。因为层叠的话,后来的器件和原有的器件标 ...

我是直接画的PCB,前面和后面的模块是一样的,我就选择性粘贴了,但是粘贴上去的会有一个模块和前面的重复,所以我想一次性删除掉,怎么删除掉?

网友C:
没原理图直接画。

网友A:
更新你的netlist

网友D:
有图才有真相

网友E:
ctrl + z 撤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