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电源方案选用指导

楼主(2013-07-30):
做一个单片机系统,功率不大。以前都是用7805做的,但是那个发热量太大,有没有更好的方案

网友A:
MOS管加稳压。

网友B:
LZ没有搞错吧,一块单片机的功耗会有多大呢?怎么会导致7805发热那么凶,何况现在的MCU都提倡低功耗。
是不是你7805输入输出的压差太大了? 把你的条件描述清楚点嘛

楼主:
谢谢两位回帖,是我没有说清楚,我公司做的产品,以前用的都是7805(Vin=12v),上次听讲座是挺工程师说7805是线性稳压发热有点大,对电路性能不太好。我用手摸下在工作的7805还真是蛮热。可能下步要改用开关型的,我就想看下大家做产品选择的是什么电源芯片?还望不吝赐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