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在主循环里面,温度采集会影响到液晶显示么?

楼主(2013-07-30):
大家有没有碰见,在主循环里面有温度采集函数调用,然后又有液晶显示函数调用,会不会有干扰。我的在只有液晶显示的时候,正常。加了温度采集时候,就有点乱。

网友A:
能想到到有以下几点:
1.看看硬件上温度的IO口与液晶屏的IO有没有短接,软件里的IO有无定义错误
2.温度采集莫非有中断干扰了液晶的写
3.温度采集过程太久,影响屏的刷新?

网友B:
做好了,肯定没有影响。楼主遇到什么“乱”法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想到到有以下几点:
1.看看硬件上温度的IO口与液晶屏的IO有没有短接,软件里的IO有无定义错误
2.温度采集 ...

可能第三点 是我这边需要考虑的,下班回去再看看。谢谢你的指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做好了,肯定没有影响。楼主遇到什么“乱”法了?

就是 假如显示 “time” 不加温度正常,加了温度 就是 “ime”旁边多了几个点。。。回去再好好看看代码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就是 假如显示 “time” 不加温度正常,加了温度 就是 “ime”旁边多了几个点。。。回去再好好看看代码 ...

这种情况多考虑内存侵略和野指针问题,检查运用指针和数组的地方,是否存在越界、指针没有初始化的问题,中断内外是否存在公用资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种情况多考虑内存侵略和野指针问题,检查运用指针和数组的地方,是否存在越界、指针没有初始化的问题, ...

恩,谢谢指点,下班回去好好看看代码。。。。

网友C:
楼主做什么工作的,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做什么工作的,?

苦逼的IT啊  研发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