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CB]
菜鸟求指点。。求吐槽啊。。。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3-07-30):
空旷的紧啊,

网友B:
想仔细看一下,不知道从哪儿下眼!
感觉原理图都没设计好。这么大一块板,连个安装孔都没有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想仔细看一下,不知道从哪儿下眼!
感觉原理图都没设计好。这么大一块板,连个安装孔都没有? ...

额。。。不需要安装口。。。。直接是左右两端外壳的金属片卡死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空旷的紧啊,

什么意思啊???菜鸟求吐槽啊。。。。

网友C:
板子缩小一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板子缩小一半

哦哦,好的。。。其他还有什么问题吗???

网友D:
太空旷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额。。。不需要安装口。。。。直接是左右两端外壳的金属片卡死。。。。。
...

要是卡住的话恐怕有些器件过于靠边了!比如上面那个电容,也不要太靠边走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要是卡住的话恐怕有些器件过于靠边了!比如上面那个电容,也不要太靠边走线。 ...

现在呢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太空旷了

现在呢?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板子缩小一半

现在呢???

网友E:
板边需要卡进槽内多宽,是否需要和金属卡槽接地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板边需要卡进槽内多宽,是否需要和金属卡槽接地?

板边卡槽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过了,其实我就想知道我布线还有布局什么的有没有错啊。。。。

网友F:
有点平原的感觉.呵呵

网友C:
还是太空了,不紧凑

网友G:
你的PCB板有大小要求吗。安装位置都确定好了,不是大小也确定下来了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板边卡槽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过了,其实我就想知道我布线还有布局什么的有没有错啊。。。。 ...

如果卡的稍紧,建议板边不要盖油墨,不然**两次油墨就刮花了不好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你的PCB板有大小要求吗。安装位置都确定好了,不是大小也确定下来了

宽度有要求,长度没有,但是不能太短了,否则当做出板子后再加上金属壳,没多少重量的话那会显得很廉价的,你懂得,嘿嘿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如果卡的稍紧,建议板边不要盖油墨,不然**两次油墨就刮花了不好看

油墨???什么意思???我还真不知道得有油墨啊。。。我是菜鸟,见谅哈。。。。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油墨???什么意思???我还真不知道得有油墨啊。。。我是菜鸟,见谅哈。。。。 ...

应该是卡槽的地方不要上绿油吧,或者不要敷铜?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应该是卡槽的地方不要上绿油吧,或者不要敷铜?。。

额。。。那槽啊。。。每边1mm撑死了,你说的这个是不是可以忽略了啊???

网友I:
多加点过孔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多加点过孔

为什么啊???菜鸟求吐槽啊。。。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为什么啊???菜鸟求吐槽啊。。。

顶层的地跟底层的地要多加过孔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顶层的地跟底层的地要多加过孔的

哦哦,好的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