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 非隔离电源

楼主(2013-07-30):
想做一个电源,要求:输入110V50HZ,输出12V,12V要可以对4700UF/25V电解充电,同时可以打开一个12V步进电机,上电时对电解充电和打开步进电机,关闭时靠电解放电关闭步进电机。哪个大侠可以给个合理的方案吗?元件要少,空间有限。谢谢

网友A:
都不讲你的电机需要多少电流,咋整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都不讲你的电机需要多少电流,咋整啊?

步进电机电流在60mA.

网友B:
参考LS的电路,不过要加软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现在我的方案就用这个IC,LNK306的,不过充电时间要好长,电机开完后还要6到8秒才充到。

网友A:
那你想要多久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你想要多久?

最好能在3秒内,如果这个方案是220V的那就OK了,110V的充电时间长了点

网友B:
R1上并个1uF电容
电感搞大点

网友C:
可以抬高电容地的参考电压,加快充电时间

网友D:
做个隔离的flyback就行!有问题可以问我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
请教大牛,这种资料一般到哪里找??大牛是知道原理,而我不懂原理想先学会找资料!~

网友A:
PI官网有demo设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