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问,STM32如何做个电压表 在数码管显示啊??

楼主(2013-07-30):
我只有个A/D的例程   需要加什么程序进去 如何加?

楼主:
以上是程序  好像缺少数码管显示 和算法??求指教!!

楼主:
图片是从下往上看   第一次传图片

网友A:
不是很了解   楼主   帮你顶一个   看看别人的意见吧

网友B:
数据管要动态扫描显示。程序与硬件密密相连,所以程序的编写跟你硬件有关。看你设计。。。

楼主:
谁有这样的例程啊  跪求!!!

网友C:
你都有AD例程了,最简单的就是采集之后显示电压,现在你有了采集的部分,显示的部分搞定就OK了。不过直接这样做的话,量程是很小的,具体的你得等高手解答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