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Atmel studio6怎样软仿怎么老是出现问题,求解!

楼主(2013-07-30):
这个简单的程序编译能通过且生成的HEx文件下载到目标板上也能达到预期的效果,但是在编译器中想用软件自带的仿真,一点调试按钮就弹出下面图片上显示的对话框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?我用Atmel studio6自带的例子弄了一下却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。希望知道的大虾们帮帮忙。

网友A:
你的芯片和外设都确认正确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芯片和外设都确认正确?

软仿不要芯片吧!我把项目建在默认的路径下就可以仿真的。还有我的不知道为什么不能从磁盘安装Help,问题很多啊,无语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软仿不要芯片吧!我把项目建在默认的路径下就可以仿真的。还有我的不知道为什么不能从磁盘安装Help,问题 ...

你系统是哪个?

网友B:
Studio太慢了,我用iar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系统是哪个?

Win7的

网友C:
你看看报错提示再贴帖子,那是说你没有选择软件仿真或硬件仿真的设备。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公共上网机\桌面\111.bmp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看看报错提示再贴帖子,那是说你没有选择软件仿真或硬件仿真的设备。

那在哪里选呢?我把它弄到默认的文件目录下就可以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