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AVR单片机X Y Z寄存器的疑问

楼主(2013-07-30):
       ATmega128单片机中,
1、X Y Z地址寄存器值相等的话,指向SRAM空间是不是也一样?
2、程序中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,存放在什么地方,用X Y Z地址寄存器是不是就不能访问了,需要自己定义地址,然后去寻找吗?

谢谢大侠了。

网友A:
1.是
2.你能看到XYZ寄存器的时候,说明你用的是汇编,汇编不存在全局变量的提法,都是你自己控制的。C语言会自己在RAM里安排全局变量,这个由编译器和Linker完成,可以用&变量名得到变量的地址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1.是
2.你能看到XYZ寄存器的时候,说明你用的是汇编,汇编不存在全局变量的提法,都是你自己控制的。C语言 ...

解释得很精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