算法问题

楼主(2013-07-30):
如何求一个整型的最大递减数,比如一个整型是9896546,他的递减数就有98,96,965,9654,654,54,最大递减数就是965,求哪位大侠能用一个函数实现它

网友A:
遍历一遍就行了啊

网友B:
没看懂...规则到底是什么...按你写的最大递减数不是应该是9654吗?

网友C:
遍历呗。相邻的满足后一个数字比前一个数字小,就是一个递减数啊,然后把所有得到的递减数取最大值。

网友D:
这个应该用简单的遍历就可以实现的

网友E:
这个算法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