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line问题

楼主(2013-07-30):
有些书上说,inline要放在函数的声明处,有些则说,inline要放在函数的定义处,有些书还说,inline要放在函数的声明和定义处,C++ primere则一会说,要放在声明处,一会又说,要放在定义处,哪个对?内联函数怎么这么错乱。

网友A:
内联函数的声明和定义通常都是写在一起的.

网友B:
内联函数需要在定义上上写,并不需要在声明上写

网友C:
inline 函数对编译器而言必须是可见的,以便它能够在调用点内展开该函数。与非inline函数不同的是,inline函数必须在调用该函数的每个文本文件中定义。当然,对于同一程序的不同文件,如果inline函数出现的话,其定义必须相同。对于由两个文件compute.C和draw.C构成的程序来说,程序员不能定义这样的min()函数,它在compute.C中指一件事情,而在draw.C中指另外一件事情。如果两个定义不相同,程序将会有未定义的行为:

      为保证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,建议把inline函数的定义放到头文件中。在每个调用该inline函数的文件中包含该头文件。这种方法保证对每个inline函数只有一个定义,且程序员无需复制代码,并且不可能在程序的生命期中引起无意的不匹配的事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