入栈问题

楼主(2013-07-30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应该是参数先入栈,然后调用call指令,call等于两条指令push当前的地址,然后jmp到调用函数,如果实在不理解,可以多看看反汇编代码。你的理解能力会上升一个境界

网友B:
函数调用,压栈的是函数参数,和状态寄存器,调用语句的下一条指令的地址
这样 返回后,直接执行下一条指令。

要理解这种情况,必须了解汇编语言,不然只能是走马观花,不能有什么深刻印象。

网友C:
推荐看 汇编语言 王爽的  有具体的调用函数的汇编执行过程。
我记得是先把 参数压入 栈中, 下一步过程就 adlay前辈说的过程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函数调用,压栈的是函数参数,和状态寄存器,调用语句的下一条指令的地址
这样 返回后,直接执行下一条指令 ...

必须要了解一下汇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