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号2合1问题

楼主(2013-07-30):
问题是这样的:两个都在初始化置1 的信号 传到MCU控制脚,单独测试时,就是MCU控制脚只接一个信号输入,没问题。可是接上两个信号就不能工作 该怎么解决啊?

楼主:
比较急 在线等!!!!

网友A:
这两个输出引脚是OC的?两个输出信号可以并联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两个输出引脚是OC的?两个输出信号可以并联?

两个外部信号都是TTL电平,传送的时序也是不同的,可是问题是这样的 比如我一个信号要传送数据 总会有高低电平的变化 可是另外一个都是高电平 所以电平就没法变化了,这样中断也没变法工作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两个外部信号都是TTL电平,传送的时序也是不同的,可是问题是这样的 比如我一个信号要传送数据 总会有高 ...

楼主违反了数字电路教科书的基本常识——两个推完输出引脚不可能直接连接在一起的,硬件上想办法吧,线与或者用逻辑门来做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两个外部信号都是TTL电平,传送的时序也是不同的,可是问题是这样的 比如我一个信号要传送数据 总会有高 ...

还是不明白LZ的描述。不过觉得像是需要一个逻辑门芯片来搞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违反了数字电路教科书的基本常识——两个推完输出引脚不可能直接连接在一起的,硬件上想办法吧,线与 ...

我想也只能硬件来解决,可是我想不到方法,有哪位高手有好的建议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想也只能硬件来解决,可是我想不到方法,有哪位高手有好的建议

你两个信号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?必须接在同一个引脚上么?用的什么单片机?是否有多个外中断引脚,你没发现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两个信号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?必须接在同一个引脚上么?用的什么单片机?是否有多个外中断引脚,你没 ...

两个外部信号是一样的,就是两块完全一样的板,只能放在不同的位置。还有单片机的其他资源,我用了三个串口(其中一个是模拟的),两个外部中断(不同的功能),再加上传输线上的接口不够,所以才会有这个问题

网友C:
不是线与就是线或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两个外部信号是一样的,就是两块完全一样的板,只能放在不同的位置。还有单片机的其他资源,我用了三个串 ...

那就只有复用同一个外中断引脚了,不是线与就是线或,楼主需要想好,这两个信号进行逻辑运算以后,功能上是否正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就只有复用同一个外中断引脚了,不是线与就是线或,楼主需要想好,这两个信号进行逻辑运算以后,功能上 ...

老板说是要用串行总线的方式解决问题,有谁知道这是啥意思呀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老板说是要用串行总线的方式解决问题,有谁知道这是啥意思呀

要么你们老板太菜,要么你没听懂,串行总线只是一种数据通讯方式,不是解决两个信号共线的方式。不过我猜你们老板想让你用I2C来做,但是I2C多主机协议时需要仲裁,也不是很简单。

不过楼主现在都没有告诉我们,这两个信号是啥,是通讯数据,还是个状态指示电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么你们老板太菜,要么你没听懂,串行总线只是一种数据通讯方式,不是解决两个信号共线的方式。不过我猜 ...

是通信数据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是通信数据

通讯数据就麻烦
两个数据一起来的时候,得让一个通过,一个不通过
也就是你的通讯要有仲裁的功能

网友D:
我发现到这个楼层时,已经和楼主位描述的东西相差十万八千里了。
楼主,你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发现到这个楼层时,已经和楼主位描述的东西相差十万八千里了。
楼主,你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啊 ...

类似I2C协议的通信方式,只有一个主机(中心控制板),不固定从机的个数(下端子板),一根CLK 一根DAT 多从机时不知道要怎么处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类似I2C协议的通信方式,只有一个主机(中心控制板),不固定从机的个数(下端子板),一根CLK 一根DAT  ...

所以如16楼所言,需求才是最重要的,不然相去十万八千里。楼主要的不就是I2C么?当然如果是单主机系统,从机不会主动发起通讯的话,你用带地址匹配的串口协议也可以做,参考RS485网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所以如16楼所言,需求才是最重要的,不然相去十万八千里。楼主要的不就是I2C么?当然如果是单主机系统, ...

应该是的 不好意思 刚出来不久 所以有很多不懂的地方,那现在我的硬件要怎么做啊 或者要加什么东西,我之前的信号是直连的 就是子板的信号脚直接连到中心控制芯片的信号脚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应该是的 不好意思 刚出来不久 所以有很多不懂的地方,那现在我的硬件要怎么做啊 或者要加什么东西,我之 ...

你现在要系统梳理方案,弄清自己到底要干什么,如果现在能力达不到,就去找带你的老师或者你们老大聊天,跟他们一起做方案。

网友E:
类I2C通信,保证以下几点就可以直接连到一起通信
1、CLK由主机产生
2、从设备为OC(OD)输出加上拉
3、从设备不主动发送信息(由主机查询)
4、从设备唯一的地址编码

网友F:
不上图说不清楚

网友G:
其实挺简单的一个问题,被说的越来越复杂,最后跑题!
楼主重新整理一下思路再说吧

网友A:
引用 网友G:
其实挺简单的一个问题,被说的越来越复杂,最后跑题!
楼主重新整理一下思路再说吧 ...

不见得简单,多机通讯,涉及通讯协议的问题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A:
不见得简单,多机通讯,涉及通讯协议的问题。

这个真不难,两个点和多个点的单主从线可以用RS485,多主可用IIC或CANBUS,可考虑研究一下MODBUS协议作为参考。
其实连SPI都可以做多主总线。
当然你可以列举出更多需求,但这个解决方案真心没太大难度。

网友H:
可以主机轮询,也可由从机CLK线判忙碌(如果两从机同一时间开始查询也会冲突......).

网友I:
没有明白楼主的问题

网友A:
引用 网友G:
这个真不难,两个点和多个点的单主从线可以用RS485,多主可用IIC或CANBUS,可考虑研究一下MODBUS协议作为 ...

再加上楼主现在手里有一堆原来开发好的东西,就难了。一张白纸好作画,在人家基础上打补丁就惨了。

网友J:
一直是高电平的引脚将另外的的一个引脚拉高了,影响了正常的信号传输

网友G:
引用 网友A:
再加上楼主现在手里有一堆原来开发好的东西,就难了。一张白纸好作画,在人家基础上打补丁就惨了。 ...

其实楼主可以把其它功能拿出来晒一晒,上原方案最好,公司不上的话就上个示意图。
不能把复杂的想简单了,也不能把简单的整成复杂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其实楼主可以把其它功能拿出来晒一晒,上原方案最好,公司不上的话就上个示意图。
不能把复杂的想简单了 ...

很感谢大家给了这么多建议,我把我的设计大概说下。就是有一块中心控制板,作用是通过串口跟PC机通信,然后也可以接收下端传回来的数据,现在我遇到问题的是下端两个触摸面板,当有按键时,向上端传数据,传数据的方式是,一个CLK引脚,一个DAT引脚,两个引脚的初始状态都是高电平,两个面板是一模一样的,只是放在室内不同的位置。我现在中心控制板能用到的资源就只有一个外部中断(用于接收CLK),和一个普通IO口(接收DAT),所以下端的两个面板的CLK引脚接到中心控制板的同一个外部中断口,问题就在这里,当两块面板接上后,按下其中一块面板的按键(没有同时按两个按键),中心控制板的中断口没发响应,就不能正常工作了。
    还有个问题就是,我这个传数据是通过网线其中的两根线传的,剩余的6根都被用在别的地方。基本就是这样,要是之前说的不对 把大家误导了,望大家谅解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再加上楼主现在手里有一堆原来开发好的东西,就难了。一张白纸好作画,在人家基础上打补丁就惨了。 ...

很感谢大家给了这么多建议,我把我的设计大概说下。就是有一块中心控制板,作用是通过串口跟PC机通信,然后也可以接收下端传回来的数据,现在我遇到问题的是下端两个触摸面板,当有按键时,向上端传数据,传数据的方式是,一个CLK引脚,一个DAT引脚,两个引脚的初始状态都是高电平,两个面板是一模一样的,只是放在室内不同的位置。我现在中心控制板能用到的资源就只有一个外部中断(用于接收CLK),和一个普通IO口(接收DAT),所以下端的两个面板的CLK引脚接到中心控制板的同一个外部中断口,问题就在这里,当两块面板接上后,按下其中一块面板的按键(没有同时按两个按键),中心控制板的中断口没发响应,就不能正常工作了。
    还有个问题就是,我这个传数据是通过网线其中的两根线传的,剩余的6根都被用在别的地方。基本就是这样,要是之前说的不对 把大家误导了,望大家谅解!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很感谢大家给了这么多建议,我把我的设计大概说下。就是有一块中心控制板,作用是通过串口跟PC机通信,然 ...

还是没整太清楚,两种理解:一共两根线,一根数据,一根时钟;一共三根线,两个数据一个时钟。
接下来的问题是你的板是否允许做修改,允许修改的话这事儿就简单了。如果不允许,那就看你的接法,假设是IO直接相连,你可以尝试一下把三端都设置成读状态,然后由主机轮询。但你的两个板必须有区别,至少软件要把两个面板配置成不同的地址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还是没整太清楚,两种理解:一共两根线,一根数据,一根时钟;一共三根线,两个数据一个时钟。
接下来的 ...

一共就两根线一根数据,一根时钟,允许做些小的改动,那要怎么做呢。

网友E:
如果触摸面板不是IIC或类似IIC从机的模式,且是不可以更改的话,光靠改中心控制板是没法做到
能改触摸面板的通信方式就简单了,一根线都够(用单总线模式通信,前提是两个系统共电源和地了)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一共就两根线一根数据,一根时钟,允许做些小的改动,那要怎么做呢。

就按上面说的试一下,把三端(主机和两个控制面板)设置成读,再由主机轮询。
这种东西唯一要避免的就是数据碰撞,其它的也没什么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