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这个模组能否作为,简易的达芬奇系列开发板用

楼主(2013-07-30):
最近打算开始学视频编解码方面。想找一款合适便宜的达芬奇系列开发板,但是网上TI达芬奇系列开发板的价格,真的很贵啊。芯片才60元!要是有那种可以自己焊接的核心板买就好了。
  不过在网上看到有这样的现成模组,不知道能否可以做DM365的开发板用?我问了店家他说也不懂。所以请教以前坛里的高手指点一下

网友A:
这完全可以当做开发套件使用啊   价格怎么样
达芬奇系列的开发板外设多了肯定就会很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完全可以当做开发套件使用啊   价格怎么样
达芬奇系列的开发板外设多了肯定就会很贵
只 ...

这个板子的价格到是很便宜了,才100多块。
我想要学的是开发DSP程序,然后可以烧写进去验证一下。
请教一下程序应该怎么烧写,上面的图片上有没有留有这样的接口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板子的价格到是很便宜了,才100多块。
我想要学的是开发DSP程序,然后可以烧写进去验证一下。
请教一 ...

DM365的话  应该是可以用串口和网口下载的

楼主:
  另外再请教一个初学者问题,在达芬奇DSP上开发程序,主要要是开发什么样的程序,是不是要自己写一个视频编码解码之类的程序?但是我看到这种芯片的资料上说芯片里面已经集成有H.264 MPEG4功能了,程序里面直接调用不就行了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另外再请教一个初学者问题,在达芬奇DSP上开发程序,主要要是开发什么样的程序,是不是要自己写一个视频 ...

不是集成  是有H.264等这样的库  你可以做相应的修改
能不能给个这块板的链接

楼主:
我跟老板说,买了这个模块后能不能发一份电路图,他好像不愿意。说这个是产品不是开发板。最好不要跟老板提要电路图了。
  我也希望便宜的买一个,请问zhangmangui版主 没有电路图连启动配置管脚都找不到,还能设置修改下载方式吗,应该怎么弄?
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id=21247688445&ali_refid=a3_420434_1006:1104750579:6:%C4%A3%D7%E9:4af29619c716f671688c76bfec27c55b&ali_trackid=1_4af29619c716f671688c76bfec27c55b&spm=a230r.1.17.2.vGUqwq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跟老板说,买了这个模块后能不能发一份电路图,他好像不愿意。说这个是产品不是开发板。最好不要跟老板提 ...

没原理图肯定不行啊   初学肯定遇到很多的困难  走不下去

网友B:
这个好像看到过的。

网友B:
不知道效果怎么样的。

网友C:
淘宝上搜搜的。

网友D:
开发板一定要有串口0,最好要有JTAG,貌似上面没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