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8335can通信里面发送数据和接受数据是不是用的同一个邮箱

楼主(2013-07-30):
28335can通信里面发送数据和接受数据是不是用的同一个邮箱

网友A:
我这儿有分享  你可以看看关于2812的can讲解   是兼容的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587150-1-1.html

网友B:
是一个邮箱,只不过邮箱是通过配置CANMD寄存器来确定邮箱是用来发送或者接收的,最近也在看CAN总线与LZ共同学习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是一个邮箱,只不过邮箱是通过配置CANMD寄存器来确定邮箱是用来发送或者接收的,最近也在看CAN总线与LZ共同 ...

很好  你可以和lz相互交流学习

楼主:
我明白了,使用的是不同的邮箱但是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