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画板] 盲孔问题

楼主(2013-07-30):
我画了一个四层板,设置了一些从底层到GND层的盲孔,当我切换顶层时,为什么还可以在PCB板上,看到这些盲孔,小弟没有分数了,很急,请大侠们帮个忙,告诉对错

网友A:
盲孔显示的颜色和via孔是不一样的(盲孔是两种颜色)

网友B:
PROTEL DXP单层显示下盲孔和埋孔的问题
https://bbs.21ic.com/forum.php?mo ... &fromuid=776474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盲孔显示的颜色和via孔是不一样的(盲孔是两种颜色)

这个我也知道,可是我的盲孔是从底层打到地层,我在顶层敷铜时,也看到了盲孔,这样对不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PROTEL DXP单层显示下盲孔和埋孔的问题
https://bbs.21ic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58076&fromuid= ...

那个帖子,我也看到了,可是,我在底层打的盲孔,在顶层敷铜时,,也能看到盲孔,不知道对不对

网友C:
4层你做盲孔,你会被你领导K的
4层一般都是通孔板
6层以上才做盲孔
能做通孔尽量通孔板,能搞一阶盲孔不搞2阶。这个是工艺价格 原则性的常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4层你做盲孔,你会被你领导K的
4层一般都是通孔板
6层以上才做盲孔

我找了很多资料,网上都说直接打通孔,可是,领导就是叫我按照别人的gerber文件来,里面打的是盲孔,顶层有些孔是看不到的,切换到第二层,第三层,和第四层时,就能看到一些孔,我分析,那些就是盲孔吧

网友D:
你在顶层铺个铜,看看与这孔会不会避让了。

网友E:
把文件发出来看看吧。不过看想来似乎楼主干的是抄板的活,不一定敢发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在顶层铺个铜,看看与这孔会不会避让了。

我附上一部分图吧,粉上的是底层打到GND的盲孔,紫色的是通孔,这图,我先只布了顶层铜。和GND铜,顶层能看到盲孔,这样对吗

网友D:
protel我不熟。不过各软件之间方法是不会有太大变化的。
你按我的那方法试下。

还有这样的板子可以不要使用盲孔吧。

网友C:
你哪个就是通孔板

网友C:
连个BGA都没有打什么盲孔啊,让制版厂嘲笑啊

网友B:
会看3D图吧,既然了解盲孔过孔区别直接看看3D就一清二楚.不过你那画的确实像通孔,你看我那个回复图片里面,盲孔中间的颜色应该就是连接的两层的颜色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哪个就是通孔板

不亮的是通孔,看上去很亮的是盲孔,现在全部换通孔了,

网友F:
这种板做双面都没有问题

网友G:
你领导是不是啥也不懂,这板还让照着人家的gerber原样抄。。。

网友H:
感觉设置有问题。
另外是不是太浪费了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C:
4层你做盲孔,你会被你领导K的
4层一般都是通孔板
6层以上才做盲孔

如果有射频通路需要用地把它包起来,这些地孔是不是盲孔?

网友J(2015-12-16):
引用 网友C:
连个BGA都没有打什么盲孔啊,让制版厂嘲笑啊

客观太可笑,人家做了成品,盲孔不一定按你的用法用,能用必有其理。要评论就解决问题就行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