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单片机重新烧录程序后正常

楼主(2013-07-30):
请教大侠,有一片PIC16F873,刚开始运行正常,隔了一段时间后(大概一个月左右),有一个IO口没有输出预定的电平信号,程序其他部分运行正常,把程序重新烧录一下后,IO口又正常输出预定电平信号了,请问是什么原因呢。

网友A:
有没有试一下,断电重启会怎么样?

网友B:
LZ,你那个IO口带什么样的负载?会不会是负载的影响?

楼主:
IO是通过S8050控制一个LED,重新上电没作用,重新烧录后才正常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IO是通过S8050控制一个LED,重新上电没作用,重新烧录后才正常

一般没见过这样的,看看能复现不,有时候是硬件的问题吧

网友D:
可能是程序部分内容被冲掉了。
如果没有加密,出问题后,用下载器校验一下看看FLASH是否变了。

楼主:
应该如何预防问题发生呢

网友E:
建议还是先检查硬件电路特别是焊接、接触问题,程序出错只影响一个IO,这种概率比买彩票中大奖都低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