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DMI 声音断续问题

楼主(2013-07-30):
各位高手,
我有HDMI源设备输出1080p片源接入TV后,显示画面OK,声音时有时无,比如:一句歌词为1 2 3 4 5;会听见:1 2 3 5;4没有了,时间比较短(接收端眼图OK)。
测试如下:
1.HDMI标准cable无此声音时有时无现象;
2.使用CAT5e带屏蔽网线传输HDMI信号15米内都OK,无声音时有时无现象(眼图OK,接收端有EQ,发射端有愈加重);
3.使用CAT5e带屏蔽网线传输HDMI信号15-25米,显示OK,有声音时有时无现象(眼图OK,接收端有EQ,发射端有愈加重);
4.当然720p及以下分辨率无此问题;
以下分析原因不知道是否正确,请高手帮忙分析:
1.阻抗问题,超5类线,毕竟不符合HDMI 1.3配套cable规范;
2.高码率 1080p 20米 画面以丢帧,只是我们看不出,声音比较明显是听不见,如能测试出使能信号,数帧没准能查出问题,但是难度较大;
3.无声音时,没有噪声和没有乱放其他声音,是否跟门限电平或是packet有误有关,被MUTE掉了;
4.没声音时,那个时刻的画面帧也没有了,只是声音我们能听见,画面刷新比较快;

网友A:
根据以往工作经验 这种现象换线就OK了 :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根据以往工作经验 这种现象换线就OK了

求原因。

网友A:
HDMI线的要求颇高 一般厂家生产的HDMI线传输1080P声音图像断续是常事(720P正常) 俺们以前随机配备的HDMI线就因为这个原因换了好几家供应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DMI线的要求颇高 一般厂家生产的HDMI线传输1080P声音图像断续是常事(720P正常) 俺们以前随机配备的HDMI线 ...

只能说山寨太容易,这是山寨的时代;我用的网线传输的,问题处理OK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