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3C2440] 本人菜鸟,求助为什么tq2440下没有float型

楼主(2013-07-30):
     最近在做电压采集测试,一遇上带小数型的常数或者变量,最后输出的结果就是“Dabort exception!!!”

  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

网友A:
这有说明没有float吗

网友B(2013-09-06):
???有float类型的吧   怎么会没有

网友C:
这个一般肯定会有!

网友D:
这似乎是总线访问异常.......转换的函数出了问题了, 还是你调用时传的值跟你指定的类型不一致?

网友E(2019-04-06):
请问楼主后来怎么解决的?本人是更菜的菜鸟,最近做毕设,定义浮点型也是出现Dabort exception,想请教一下楼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