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测4-20mA电流

楼主(2013-07-30):
三个引脚为ILOOPB-   GNDB    VB+    怎样用万用表测输出的电流 望详细点 别只说串联

网友A:
电流不串联测试,哪你想如何测试?

网友B:
接个电阻测电压靠谱点,电阻别选太大的。。。

或者直接用万用表测电流的话也是可以的……

网友C:
接一个250欧的电阻,这样测4~20mA就变成测电压1~5V了,简单明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流不串联测试,哪你想如何测试?

我红表笔接vb+  黑表笔接GND 但是没反应 显示0  希望能具体点指点小白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接一个250欧的电阻,这样测4~20mA就变成测电压1~5V了,简单明了

可以具体点说怎么接吗  那三个引脚是一个芯片上的

网友D:
楼主说的时候带环路电流的隔离器吧。上面标注的是带激励电源了。具体要根据实物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