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CDC] 电源保护

楼主(2013-07-30):
各位大神们。请教一下这个电路应该加什么保护这是一个恒流源电路

网友A:
除了汉字能看清楚,别的啥都看不到

楼主:
这个能看清了吧

网友B:
4个二极管我没有一个能看懂意思的?

网友C:
d2  d3 应该是稳幅的 让ad采样电压保持在-0.7到4v左右  D1 D4是续流的用肖特基二极管或快恢复二极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