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层板 QFN 封装IC 底部的 exposed PAD 怎么处理?

楼主(2013-07-30):
小弟用了一款 AD9233-125M ,底部是 散热接地焊盘,如果是做两层板,我画封装时 这部分 会弄成通孔,到时候 从对面灌锡进去,但是 如果做四层板,怎么处理啊?

网友A:
难道你是手工焊接?
SMT贴片,不需要通过通孔从背面焊接呀。
可以多打一些孔,多铺一些GND铜皮,利于散热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难道你是手工焊接?
SMT贴片,不需要通过通孔从背面焊接呀。
可以多打一些孔,多铺一些GND铜皮,利于散热。 ...

对,手工焊接,芯片底部裸露的焊盘 要接地,我做封装的时候,让这部分不上绿油,焊接的时候 直接压在上面吗?这样行吗?

网友B:
你可以要求厂家做过孔涂绿油处理,就不会漏锡。

网友A:
不行的,手工焊接也需要加焊锡的,否则不能可靠接地的。
即使手工焊接,一般也得用热风枪加热,事先上锡,热风枪吹就可以了,很方便的。
手工焊接,也得购买热风枪呀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行的,手工焊接也需要加焊锡的,否则不能可靠接地的。
即使手工焊接,一般也得用热风枪加热,事先上锡, ...

我都是用热风焊的,这种焊盘,不是高频芯片接地就是散热,必须焊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行的,手工焊接也需要加焊锡的,否则不能可靠接地的。
即使手工焊接,一般也得用热风枪加热,事先上锡, ...

先在IC底部散热PAD涂一层薄薄的锡,然后压在PCB散热焊盘上,对着板子另一面用热风枪吹一会,是么?我这个AD 还没有买 看图片 貌似不是那种引脚完全不露出的封装。好像露出了一点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都是用热风焊的,这种焊盘,不是高频芯片接地就是散热,必须焊接。

做封装的时候,散热焊盘那块,让它裸露铜皮就行了吧。我要是四层板子的话,没有必要打过孔在上面吧。热风焊接的话,是不是就是把IC贴在PCB 上,让散热焊盘和PCB上的裸露铜皮相接(涂了一层锡在焊盘上面)然后用热风枪对着板子另一面吹?还是对着IC顶部吹?

网友A:
QFN、BGA,一般都是直接对着IC顶部吹,反面吹,PCB容易吹坏的。
网上找一下BGA焊接视频就知道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