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各位数字电位器做程控放大的问题

楼主:
电路如图 DAC出来经过U19做I/V转换,再到U20做程控放大,增益控制用数字电位器MCP41010,R31电阻没焊,问题是这样的,U20输入2V,增益调高到一定值时,U20输出就像饱和的情况一样,只能到4V,不能再往上走,提高增益无效果。但这又不是U20的饱和,我把数字电位器去掉,焊上R31=10K,测U20输出,输出能摆到+5VA附近。这时我又怀疑是数字电位器的调节范围不够,我把输入降低到0.1V,然后增加增益,输出能满足电位器的整个可调范围的变化。
是什么原因导致U20输出不能提高的原因呢,麻烦大家帮我看看,谢谢了

网友A(2013-07-30):
是不是数字电位的供电问题呀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数字电位的供电问题呀?

数字电位器VCC=3.3V 规格书写的是2.7-5.5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,不过我先试试,谢谢楼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数字电位的供电问题呀?

:funk:真的是供电问题哦,分都给你吧,我把数字电位器VCC加到5V,就OK了,不过这是为什么啊??

网友B:
你3.3V的供电,输出要达到5V,数字电位器的输出是小于等于电源电压的

网友C:
1 数字电位器不是真的电阻,工作的时候对两端和抽头都有要求的,电压限制
  之前有个类似的用数字电位器调开关电源输出的,问题和你一样

2 如果你真的u20输入2V,只焊r31=10k,早饱和了

3 mcp41系列好像是单电源工作,你这电源系统略乱略乱啊...

楼主:
嗯嗯 谢谢各位 又学到东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