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光耦6N137在485通信中的应用有个电路不怎么理解

楼主(2013-07-30):
就是中间那个6N137,5脚不是GND么,为什么可以作为输出呢?这样驱动的了么?谢谢了~~~

楼主:
图片之前的没显示出来。。。

网友A:
6脚作为信号线输出吧。感觉这个图片有的线看不清楚

网友A:
可以看到DB9的3号引脚是通过走线,器件,最后到达高速光耦的6号引脚(信号输出引脚)。

网友A:
他的数据手册你可以看看

网友B:
是通过电阻到地的,不是直接接地所以电压肯定不是0,会随着输入变.

网友C:
5脚不能理解为GND,上图中因为6脚接VCC了,所以5脚是输入端。
你知道光耦的工作原理就能理解了

网友D:
这个从原理上确实不好说明白,你可以实验一下

网友E:
不能这么应用,5脚也是内部电路的地,这么应用内部电路估计经常工作在电压临界点(电压忽高忽低),不是P521哪种内部没有电路的;
这么应用高电平拉不上去(接近不了VCC),容易出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通过电阻到地的,不是直接接地所以电压肯定不是0,会随着输入变.

是这么回事,我已经搞明白了,谢谢啦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5脚不能理解为GND,上图中因为6脚接VCC了,所以5脚是输入端。
你知道光耦的工作原理就能理解了 ...

是的,我已经搞清楚了,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不能这么应用,5脚也是内部电路的地,这么应用内部电路估计经常工作在电压临界点(电压忽高忽低),不是P52 ...

这个电路不是我画的,是别人给我的一个电路图里面的,应该没太大问题,反正暂时是很正常的啦,呵呵,谢谢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他的数据手册你可以看看

:victory:谢谢啦

网友F(2013-11-13):
引用 楼主:
图片之前的没显示出来。。。

你好,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
我也刚好有这个问题

网友G(2014-09-22):
引用 网友E:
不能这么应用,5脚也是内部电路的地,这么应用内部电路估计经常工作在电压临界点(电压忽高忽低),不是P52 ...

请问应该怎么用,能否给下电路图?

网友H:
8和5需要保证电源供应,5通过电阻接地的用法无法保证这一点——它也无法保证高速信号传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