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V信号输出,3.3V控制器采集

楼主(2013-07-30):
目前情况是,信号端输出5V的方波信号,而信号检测端则是3.3V的控制器。
之间信号电压是不是得降到3.3V啊,要是这样做的话,得怎么处理啊,有没有相应的IC。

谢谢大侠。

网友A:
有个74HC14即可

网友B:
电阻分压即可

网友C:
单向传输的话,用电阻最简单。

网友D:
这是问题吗???…

网友E:
如果是单路的话74HC14有点浪费了

用MOS或是光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