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画板]
TTl转lvds pcb布线问题

楼主(2013-07-30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精度点的话,你可以看这些线的时序要求,那样就可以很好的来处理这样的问题了。

如果说空间够的话,时间也有,那就做到等长是最好了。

如果说空间不够的话,时间也没有,那就按你主管说的做了,但是要防止后边出问题由你来背黑锅。

楼主:
谢谢,因为之前是主管自己做的板emc过不去。他做的等长线,线很长,很绕,emi很大,过不了ce认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