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] 问下,步进电机 速度为什么之和脉冲频率有关,说下原理吧

楼主(2013-07-30):
只看到公式,没看到原理 ,还是不懂呀!求解答,谢谢!

网友A:
到TI网站上去看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到TI网站上去看吧

好吧!

网友B:
这还与驱动器有关.
总得说来.
步进电机以脉冲为动作信号.  所以脉冲的频率 (还要除以控制器的细分数) 也就是转速了 (单位是格每秒)

网友C:
这个就象人走路,每秒走一步是散步,走两步是在赶路,走三步就是在小跑,再多点就是狂奔了:lol

网友D:
接楼上,比如1秒走一步和0.1秒做一步后者肯定快楼,步进电机一个脉冲走一步,脉冲间隔的时间越短就越快。明白了吧

网友E:
步进电机通过接收脉冲来实现力矩的转动。他把脉冲作为走的条件,给一个脉冲,走一步;把方向信号作为力矩转动方向的信号来工作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