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板的组成及功能是怎样的

楼主(2013-07-30):
虽然在我们生活中电路板非常的常见,但是有些人对电路板的租车及功能是怎样的还不了解,我也是,求高手解答。

网友A:
电路板主要由焊盘、过孔、安装孔、导线、元器件、接插件、填充、电气了边界、电路板产业区等组成。
各组成部分的主要功能如下:
焊盘:用于焊接无器件引脚的金属孔。
过孔:有金属过孔和非金属过孔,其中金属过孔用于连接各层之间元器件引脚。
安装孔:用来固定电路板。
导线:用于连接元器件引脚的电气网络铜膜。
接插件:用于电路之间连接的元器件。
填充:用于地线网络的敷铜,可以有效的减少阻抗。
电气边界:用于确定电路板的尺寸,所有电路板上的无器件都不能超过该边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