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VHDL] 关于位数据的写法

楼主(2013-07-30):
一直都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一直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和表达。。。。。
在verilog中经常会有8h‘d4  8进制表示的数据,那么在VHDL中如果要表示的话怎么表示,或者说VHDL中没有这种表示的方法???

网友A:
s: in std_logic_vector(15 downto 0);
signal t: std_logicvector(15 dwonto 0);
signal p: integer range(0 to 65535);
......

网友B:
数字整数:整数都是十进制的数,如:5, 678, 0, 156E2(=15600), 45_234_287 (=45234287)
实数:实数也都是十进制的数,但必须带有小数点,如:
1.335, 88_670_551.453_909(=88670551.453909),1.0,44.99E-2(=0.4499)
以数制基数表示的文字:用这种方式表示的数由五个部分组成。
十进制表示的数制进位的基数#表达的数#十进制表示的指数

字符串(1)文字字符串"ERROR" , "Both S and Q equal to 1" , "X" , "BB$CC"
(2)数位字符串
B:二进制基数符号,表示二进制位0或1,在字符串中的每位表示一个Bit。
O:八进制基数符号,在字符串中的每一个数代表一个八进制数,即代表一个3位(BIT)的二进制数。
标识符规则:
· 有效的字符:包括26个大小写英文字母,数字包括0~9 以及下划线“_”。
·任何标识符必须以英文字母开头。
·必须是单一下划线“_”,且其前后都必须有英文字母或数字。
·标识符中的英语字母不分大小写。
·允许包含图形符号(如回车符、换行符等),也允许包含空格符。

下标名格式: 标识符(表达式)下例的两个下标名中一个是m,属不可计算,另一个是3,属可计算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