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B口驱动并口液晶

楼主(2013-07-30):
现在用PB口驱动并口液晶,采用SWD调试方式,PB4用
 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AFIO, ENABLE);
                GPIO_PinRemapConfig(GPIO_Remap_SWJ_NoJTRST,ENABLE);
代码关闭功能,
现在只能在仿真器下载程序后液晶屏才有显示,直接断电后上电液晶屏就没显示,怎么按复位按键都没有,
仿真器下载后按复位按键也复位后也能显示,,,,真的是很奇怪的问题,麻烦版主看看能不能帮忙解决

网友:
断电上电后程序没跑起来?按照置顶帖里面的说明改了配置了吗?

网友A:
PB4是JTAG的RESET口。
你看看是不是启动管脚BOOT0和BOOT1(PB2)跳线问题?
PB4使用注意点就行了,多看下自己程序

楼主:
PB4  RST引脚已经在1楼的程序里面做了处理,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上电后程序无法直接运行,
仿真器下载程序完成后只要不断电,按板子上的复位按钮后照样可以正常运行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PB4  RST引脚已经在1楼的程序里面做了处理,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上电后程序无法直接运行,
仿真器下载程序完 ...

下载程序是下载到哪个起始地址的?

网友B:
复位键肯定有用的。

网友B:
要不一键下载怎么使用的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