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值比较问题

楼主(2013-07-30):
TCP, tc, RS
用TCP接受数据:
char szBuf[1024] = {0};
int nRecv = recv(wp, (char *)szBuf, 1024 , 0);
char t=szBuf[1];
bool b=(t==0xa5);

接受到的是三个char类型数据,此时szBuf中存放三个数据{0x5a,0xa5,0x01}
但是用szBuf[0]和0x5a比较,结果是相等;但是用szBuf[1]和0xa5比较,结果竟然不相等!!

这是为什么?

网友A:
unsigned char t = szBuf(1)
这样才行

网友B:
0xa5已超出一个char的表示范围,也就是char数组的第二个元素保存不了0xa5这么大的数据,会被截断,这样自然就和0xa5不想等了

网友C:
执行char t=szBuf[1]语句之后,t的值是多少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