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存共享问题

楼主(2013-07-30):
我在看一个们的代码的时候发现这个一个问题需要提问一下。

在创建一个共享内存了以后。
另外一个线程(进程外),不是通过open或者create函数来打开这个共享内存。而是通过句柄复制来做。

不理解这样做有啥好处?

网友A:
简单,只要传递过来就行

网友B:
打开关闭 文件共享内存是很cpu资源的,如果可以在以前打开的基础上利用的话,就直接利用,
不要再重复打开浪费资源

网友C:
达到目的就行。。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打开关闭 文件共享内存是很cpu资源的,如果可以在以前打开的基础上利用的话,就直接利用,
不要再重复打开 ...

这方面我是没怎理解的,只是用用的,很惭愧的

网友E:
句柄复制??是什么意思?怎样操作的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句柄复制??是什么意思?怎样操作的?

我也注意到楼上的这个问题的,的确也是头一次听说的

网友F:
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4cfc933d0100rsrv.html 在网上的找了下的,看下是不是这个的?

网友G:
LZ说的句柄是不是就是这段共享区的首地址?

网友H:
也不是很理解的,跟楼上各位学习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