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请问带动宽1cm,长为电扇直径的pcb旋转,用什么电动机合适

楼主(2013-07-30):
我想用5v的直流电动机可以不,比如说6元那种的5v电动机,转速不能太慢。如果不行的话用12v电动机要用哪款呢?谢谢,电动机种类太多,不知道怎么选

网友A:
硬盘里面的电机转的挺快的...

网友B:
是不是在找全国电子设计大赛的电机,多看看书,比较比较

楼主:
也不用太快,转速稳定不超负荷就行,最好是五伏,因为容易得到,五伏不行其他容易得到的低电压也行。看什么书,书名是什么

网友C:
没有参数要求的话你就拿几个不同功率的试试呗,自己看看效果可以就行了

楼主:
还有个问题就是电动机滑溜溜的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固定啊,还有电动机和没有专门接口的叶片之间也不好固定

网友D:
买一辆四驱车玩具,上面有小齿轮。在电路板上钻一个孔,把齿轮卡进去,用胶水黏住就行。实践出真知。

_{凝}_ 1

楼主:
这个办法不错,希望叶片不要歪啊,那电机怎么固定呢

网友E:
也用胶水粘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