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8335_can通讯可以实现发送数据了,但是就是进不了接收中断。

楼主(2013-07-30):
这到底是为什么啊。 我用的是官方的flash cmd文件。是不是需要修改cmd文件啊

楼主:
    //pie block
     PieCtrlRegs.PIECTRL.bit.ENPIE = 1;
     PieCtrlRegs.PIEIER9.bit.INTx7 = 1;
     PieCtrlRegs.PIEIER9.bit.INTx8 = 1;

// Enable CPU int
     IER |= M_INT9;
}

void main(void)
{
   MemCopy(&RamfuncsLoadStart, &RamfuncsLoadEnd, &RamfuncsRunStart);
   InitFlash();
   InitSysCtrl();
   DINT;
   InitPieCtrl();
   IER = 0x0000;
   IFR = 0x0000;

   InitPieVectTable();
   InitIsr();
   InitGpio();
   InitEcan();

      EINT;
      ERTM;
   Gpio_example1();
}

interrupt void CAN_ISR(void)
{
struct ECAN_REGS ECanbShadow;
unsigned char  bRcvBuf[8];
ECanbShadow.CANRMP.all = ECanbRegs.CANRMP.all;
ECanbShadow.CANTA.all = ECanbRegs.CANTA.all;
    if(ECanbShadow.CANRMP.bit.RMP0 == 1)
    {
     ECanbShadow.CANRMP.bit.RMP0 = 1;
     ECanbRegs.CANRMP.all = ECanbShadow.CANRMP.all;
     bRcvBuf[0] = ECanbMboxes.MBOX0.MDL.byte.BYTE0;
     bRcvBuf[1] = ECanbMboxes.MBOX0.MDL.byte.BYTE1;
     bRcvBuf[2] = ECanbMboxes.MBOX0.MDL.byte.BYTE2;
     bRcvBuf[3] = ECanbMboxes.MBOX0.MDL.byte.BYTE3;
     bRcvBuf[4] = ECanbMboxes.MBOX0.MDH.byte.BYTE4;
     bRcvBuf[5] = ECanbMboxes.MBOX0.MDH.byte.BYTE5;
     bRcvBuf[6] = ECanbMboxes.MBOX0.MDH.byte.BYTE6;
     bRcvBuf[7] = ECanbMboxes.MBOX0.MDH.byte.BYTE7;
     if(bRcvBuf[1] == 1)
     {
      GpioDataRegs.GPBDAT.all = 0x08000000;
     }
     else
     {
      GpioDataRegs.GPBDAT.all = 0x00000000;
     }
    }
PieCtrlRegs.PIEACK.all = PIEACK_GROUP9;
}

网友A:
参考一下

楼主:
版主,你发错了把。是can通信,而不是cap捕获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版主,你发错了把。是can通信,而不是cap捕获

是的  不好意思   发错了   明天给你发

网友B(2013-09-03):
呵呵版主问题怎么解决的啊,我的一块板卡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,可以发送数据,不能接收数据,当让还采用了ID屏蔽,不过挂仿真器没问题,就是跑flash的时候就不行,还有个问题是通讯时候先复位,可以正常,复位之后再通讯就收不到数据,不进入CAN中断了。我正在寻求帮助,还望指点指点,会不会和CAN的驱动芯片或者DSP的晶振有关系呢?

网友C(2014-08-08):
nealfei 您的问题解决了没?是怎么解决的?能不能指点一下,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咋弄。各位大神,帮忙哦

网友D:
参考例程,检查配置!

网友E(2014-09-19):
引用 楼主:
//pie block
     PieCtrlRegs.PIECTRL.bit.ENPIE = 1;
     PieCtrlRegs.PIEIER9.bit.INTx7 = 1 ...

应该是中断配置有问题,我也是前几天刚把这个问题解决,建议把配置寄存器看下

网友F(2016-03-08):
版主,能发下can的中断接收例程吗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版主,能发下can的中断接收例程吗?

有没有下载安装controlSUITE工具呢
里面提供了很多例程